[求助] 得到两层金属相交区域的坐标用什么函数

楼主(2012-06-18):
anybody知道“两层金属相交集区域的坐标用什么函数”吗?

自己看cadence的接口函数的帮助文档,目前只发现个LayerAnd的函数
这个函数需要三个参数,前两个是相交的两层的参数,后一个是在相交区域创建新层的参数。可是我不要在相交区域创建新层,我只要相交区域的坐标

有那位大侠知道用什么接口函数么? 几个函数拼起来也可以?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
补充一下,是cadence版图里面的操作。需要这个函数来写个skill脚本~~拜请~

网友(2012-10-23):
回复 网友A:

    也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啊,,同求啊,如果解决了,能不能给小弟说说啊

网友:
顶起,顺便问下 icc里也有什么办法得到两条交叉metal的重合部分的坐标吗?

网友:
icc 中可以用polygon的方法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那我想抓出memory里的power pin的位置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set mem_pins [get_pins -all MEM/VDD]
set pin_shapes [get_pin_shapes -of_objects $mem_pins]
set pin_boxes [get_attribute $pin_shapes bbox]

不知道行不行,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