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配置FPGA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19):
想请教个问题
ML505的板子  如何配置FPGA
采用传统的JTAG可以吗
?
初始化扫描链 然后点那个FPGA器件 下载BIT文件就可以了?
别的SYSTEM ACE ,PROM什么都不管可以吗?

网友:
没用过ML505,但是用过其它的xilinx的板子都是可以直接配置的,不用管PROM之类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lz说的是对的。不用管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