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中Burst 请教

楼主(2012-06-19):
请问DDR中的burst 怎么理解? 比如burst 64 是指一次读写64个地址吗? 那我可以自己设成Burst1吗?

网友:
burst的主要目的是节省命令带宽,你可以空出时间去执行读以外的命令。否则burst和连续的single是一样的。

网友:
burst读出,写入的地址顺序,看你如何配置。但是burst本质是为了提升带宽利用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的协议ddr2、ddr3,不同厂商支持的burst传输的长度是不同的。这个具体要看相应器件手册

网友:
burst指一次读写的数据的个数,不同器件最小长度不一样,不能随意定义,可选择的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每一个数据对应每一个地址吗?多谢

网友:
busrt 是为了提高带宽使用的。比如burst 长度设置为4,那么就是写一个地址,可以写8个数据,或者说,读一个地址,读出来 8个数据,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网友:
burst本质是为了提升带宽利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可以burst设置为1吗?一个地址一个数据,像普通RAM读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