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选多该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2-06-19):
大家好,最近我要实现一个多选多的电路,十组输入选择21个中的十个,我是用着21个中的每一个单独判断十组输入,这样资源占的很大。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吗?谢谢各位。

网友:
排序,取前10个

网友:
建一个中间的寄存器,类似于
if(in1, in2, ...)
mid_sel <= 0, 1, 2, ...
再用这个值作为选择变量
case(mid_sel)
0: data_out <= out1;
1: data_out <= out2;
....

楼主:
谢谢啊,我用了21个中间寄存器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