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对打散综合到网表,RTL2SYN formality如何才能match上

楼主(2012-06-19):
代码层次是这样的
TOP_WRAP
       |----U_TOP
             |----U_brg1
             |----U_brg2
             |----U_fuction
综合时这样设置了:
ungroup U_TOP/U_fuction -flatten
拿得到的综合网表和RTL代码做形式验证,到matching一步就无法继续下去。我估计可能是因为U_fuction这个层次被打散了,命名规则和brg1、brg2、RTL不一致,所以无法match上。故有此求助,多谢大侠。

网友:
如果是用DC综合,比formality时有没有读入svf文件?
要判断是否match不上,要先看下match结束后的summary report,check一下有多少是被reject,有多少点是unmatc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vf读了。关键是fomal停在match这一步继续不下去,显示matching…….自然也没有报告生成,看log中Guidance Summary倒是有几个rejected:8个merge,1个uniquify。

网友:
打散不影响fm的,fm的match原理是从一个时序点到另外一个时序点,和模块层次无关

不过打散比较影响验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尽量不要打散,要在项目开始时划分时就做好模块划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来的IP。时序太差,不得已才打散的。

网友:
哈哈。。。formality的match啊。。。哥万年的恨啊。。。一个小设计能matching...一个星期都出不来。。也不报错,就卡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后来怎么着了?

网友(2014-06-07):
要允许tool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