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方面的问题:时序约束

楼主(2012-06-19):
问个综合方面的问题:
output fref_da_clk;
input fref;
input fclk;
input rst_n;
input sel_fre;
reg fclk_div2;
always @(negedge f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fclk_div2 <= 1'b0;
    else fclk_div2 <= !fclk_div2;
end
assign fref_da_clk = sel_fre ? fclk_div2 : fclk;

create_clock -name fclk -periode 10 -waveform [list 0 5] [get_ports fclk]
create_clock -name fref -periode 10 -waveform [list 0 5] [get_ports fref]

Q1:怎么设置输出fref_da_clk的输出delay?
(1)set_output_delay -clock fclk -max 6 [get_ports fref_da_clk]
还是:
(2)怎么体现到fref_da_clk的2条路径:1)from fclk_div2 to fref_da_clk; 2)from fclk to fref_da_clk;  ?用-add_delay选项?能写个模版吗?
         set_output_delay -clock fclk -max 6  -add_delay [get_ports fref_da_clk]
         set_output_delay -clock fclk -clock_fall -max 3  -add_delay [get_ports fref_da_clk]

(3)还有别的更好的约束方式吗?
Q2:如果fclk设置了set_dont_touch_network 属性,fref_da_clk也会继承它吗?

Q3:时钟fref和fclk是同频但不同相时钟,fclk是fref延迟一定时间后后输出到一个芯片,那个芯片在重新输出到这里。我要如何设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直接就set_false_path?

网友:
简单一个2分频电路,整得这么复杂,还不如直接些gate netlist哪!
对这个模块,根本就没fref的事,没必要create_clock -name fref 。。。

A1: output delay 有from/to的选项吗?选div2那路就够了,sel_fre=1
A2: sel_fre=1时,不会;其他情况,会
A3: 看置顶的FAQ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我写的例子中,是没体现fref的作用,但fref会有自己的逻辑,而且它会用到fclk产生的enable信号,所以我才问是否要设置fref和fclk的关系.在我的设想中,fclk大概比fref延迟1/4T~1/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