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在项目初期验证soc的架构?

楼主(2012-06-19):
本人是小硕一名,老板丢了一个智能卡的项目给我,手头上只有一个处理器的核,然后根据其它公司的一些技术文档,基本确定了就那几个模块,基本的结构框图也就仿照那些公司的成熟产品的模子搭建出来了,总线结构就是AHB和APB双总线,然后就把几个模块挂上去就行了。现在我就有个疑问了,因为我手上是没有其它的ip核的,只有一个处理器的核,那我怎么在只有这个核的基础上,搭建一个架构,来验证它的可行性呢?

网友:
我们做一个系统的验证就是在modelsim里面结合PLI自己写C程序验证。
verilog仿真器可以不是modelism,PLI程序自己编译动态链接库,PLI使用还是挺方便的。
问一下:你那个IP核是什么IP核?

网友:
使用高级语言写行为级的model,进行仿真。这个貌似叫做ESL。另外,猜测楼主的core应该是个arm,那一般就会有model的。直接全部上各模块的model,仿真一把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都没有,老板扔了一个CPU的核给我,告诉我,这个是soc设计,其它ip核一个都没给,我也不知道是软核,还是硬核,甚至要自己设计?问他,他就说他也不懂,让我自己看着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个国产的,苏州国芯公司的CPU核,但是是符合ahb master接口的,可以挂在ahb总线上的,另外请问这个model是什么样子的?高级语言写的行为model?仿真的话又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
C或汇编写点代码,然后编译出HEX代码,再把HEX代码放到CPU的ROM中,就可以通过仿真工具把SOC系统跑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来的rom啊,只有一个CPU的IP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你那个IP核上挂上外设仿真一把。

网友:
那你还早着来。

我做SoC 9年,前几年才能够在一周内把新CPU IP Core挂在一个SoC架构里面,并跑通软件+RTL仿真。

你现在只有个CPU core,那对于简单SoC系统IP的10%还不到。占整个工作的1%还不到。

SoC一个平台,要积累很多的IP,才可以。

现在外围的小的AMBA IP,除去RAM, ROM之外,其他的IP PrimeCell有一套,DesignWare有一套。或者你自己写(估计自己全部写完并验证完要好几年)。

网友:
再给你支个招吧。
你把LEON3的SoC平台外围,结合你现在的CPU,肯定是可行的。不需要花钱。
LEON3的外围IP都是AHB总线。只要把CPU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oh my god,我导师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难度,他就觉得,项目本身很简单,搞起来不费劲的,非常谢谢你的建议,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