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个忙,28335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2-06-19):
开始工程,系统头文件包下面的epwm_timer_interupts
工程的目录为:F\DSP_design\\epwm_timer_interrupters
DSP芯片为:TMS320F28335.

开始全编译前,Build Option>>Link>>Autoini Model下选择Load_Time Initializa
编译后出现如下结果:
<Linking>
>>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Build Complete,
  0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查看百度后,修改了Build Option>>Link>>Autoini Model下选择 No Autoinitialization
编译后的结果如下: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pinit                            F:\\DSP_design\\epwm_timer_interrupts\\rts2800_fpu32.lib
cinit                            F:\\DSP_design\\epwm_timer_interrupts\\rts2800_fpu32.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Example_2833xEPwmTimerInt.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工程师用TI公司提供的头文件包里面的例子,编译后没有实现零错误,零警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2-09-27):
好像是   在bulid option中有一个fpu32选择

网友:
这很正常啊,因为一般是从code_start开始的嘛,不是_c_int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