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的MAP file的写法

楼主(2012-06-19):
QRC需要一个MAP file 来对应QRC tech file里的各层到design database里的各层.

QRC tech file里的layer来自于ICT,  那design database里layer的定义来自哪呢? LEF 还是 DEF? 此文件是否必须?

网友:
如果是CBD就是LEF,如果是GDS就是lvs runset (calibre/icv/hercules/assura) 的derive layer

网友:
for LEF file, search for keyword "LAYER "

楼主:
如果是LEF/DEF + QRC extraction的话,就是tech LEF里的layer 是吧?

网友(2013-02-06):
回复 楼主:

        LAYER    MAAAA   icecaps  MBBBB

MAAAA: lef中metal
MBBBB: qrc tech file中的metal

网友A(2022-11-21):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map需要手写吗?还是可以用什么生成?
图片里面simulation DB layername 和 technology file layername可以到哪里查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map需要手写吗?还是可以用什么生成?
图片里面simulation DB la ...

自己写的,layer在techlef里面能查到,rc tech里面也能查到,对应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