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自适应带宽问题

楼主(2012-06-19):
请问一下各位做PLL的高手,要做一个输出频率范围很大,从500M-1.1G,输入频率固定的可变N PLL,是不是一定要用自适应带宽的结构来使带宽和阻尼因子保持不变,从而减小输出抖动?怎么感觉自适应带宽的资料比较少,几种实现的方法也不知道哪种比较好,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答一下吗?我的N分频器的范围从64-150

网友:
有一篇邝小飞的论文可以参考下

网友:
A Fast Locking Charge-Pump PLL with Adaptive Bandwidth

A Fast Locking Charge-Pump PLL with Adaptive Bandwidth.pdf

网友(2012-07-21):
不一定啊,你分频数变了,你可以改变你的电荷泵的电流倍数啊。这样就可以实现damping 和na frequency是常数了噻

网友:
而且你的频率范围太窄了,才500MHZ的变化。好做的。分频数也才2倍。

网友:
应该不需要这些复杂的办法。

网友(2019-05-05):
不需要这些复杂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