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astscan的问题

楼主(2012-06-19):
我想问一下,dftadvisor做扫描链插入时,工具有没有限制一条扫描链上最多可以有多少个DFF,

一条扫描链上插入多少个最好呢,对于后来的ATPG?

网友:
应该没有限制
扫描链的长度一般由tester限制,同时考虑总的测试时间和coverage

网友(2012-08-10):
Fastscan工具好像没有长度限制,但是scan chain越长,test time就越大。一般是要求test time越小越好。当然chain长度对于ATPG工具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