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TG协议中要求的电荷泵 输出5v电压,8ma电流

楼主(2012-06-19):
小的最近在做这个电荷泵,但是关于那个最小输出8ma的电流始终是不能理解。因为我的电荷泵是有一个充电时钟的,只有半个周期往大电容里面充电流,而另外半个周期的充电电流为0,而且当电压充的越接近5V,充电电流就越小。。。。有米有做过的大虾帮我解说一下这个8ma电流是个什么意思呢?这个8ma电流是在什么地方测试?

楼主:
米有人回答~~!!顶一下,是否是在输出上接一个600多欧姆的电阻来测试输出电流呢?

网友:
我想知道

网友:
用电流源负载啊。实验室可以直接测试的。。不过建议负载从小到大慢慢加。如果电压掉下来了。。说明驱动负载能力不到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