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怎么利用pt的fix_eco_timing?

楼主(2012-06-19):
如题。 icc 可以很方便的用 pt 的fix_eco_timing 的修改结果,encounter有什么方式可以利用么

网友:
还是去ETS里面找答案吧

网友:
支持!

我是来刷墙的

孕妇防辐射服管用么

楼主:
呵呵 只能先这样

网友:
ets 能基于si 出脚本,

Write_noise_eco

但是一般的eco 好像不行,

网友:
ETS目前版本还不支持timing/DRV的ECO。马上就会有release支持了。

你可以写一个tcl脚本,直接把PT fix_eco_timing的脚本(注意用text格式)转化成EDI的eco脚本(不要用detach/attechTerm,用ecoAddRe...)。
这里面有几个注意点:
1. PT ECO脚本会对新增加的cell命名,后续ECO脚本可能会用到这个cell,你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2. EDI中add buffer的方法和PT不一样。尤其对于feedthrough net。你也需要考虑这点。

网友:
楼上靠谱

网友:
fix_eco_timing 这个东西感觉还得看人品,有时候会越修越差 连他们的ae都不建议用这个命令  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

网友(2012-12-21):
ETS目前版本还不支持timing/DRV的ECO。马上就会有release支持了。

你可以写一个tcl脚本,直接把PT fix_e ...
引用 网友A:

   encounter中 , ecoRepeater的时候, 需要指定坐标的吧, 怎么从 PT出来的 text  文件中得到需要的坐标啊? 呵呵

网友:
这个命令根本就不能用  就说个很简单的 你fix hold的时候是需要考虑setup的margin ,而你这个命令只能在一个session里面使用 怎么考虑到别的margin,还是老老实实用自己的脚本fix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C里面, 我试过的, 感觉效果还可以的, 基本上可以解决掉hold的问题

encounter里面, 有时候正常fix hold会插很多的buffer去满足PT check, 会影响芯片的面积, 我知道有人是使用pt fix hold的, 再转入encounter的, 所有我想尝试看看, 效果怎样, 会缩小面积不,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有的,ETS的MMMC Signoff ECO 就可以fix hold/setup/drv 等等。就是写出一个ecoAddRepeater的脚本,给Encounter用,基本一个iteration就把hold全fix掉了。
是physical aware的,所有的buffer都有loc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PT的ECO据说非常慢?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C里面,使用pt eco  fix   timing我感觉速度还可以的, 不慢的, 也许是我的design不是很大的原因, 呵呵,

网友:
一般是写脚本处理pt eco的脚本,cadence的AE应该有类似这样的脚本。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脚本不是很好处理的, 我已经试过了, PT输出的脚本中, 先插BUFFER, 紧接着SIZE_CELL,这里SIZE 的CELL, 既有ENCOUNTER本来就有的CELL, 更多的是刚插入的BUFFER,而且pt中在反复的size_cell刚插入的buffer, 而ENCOUNTER中ecoaddrepeater过程中,插入的BUFFER的 instance的名字是随机的,所以难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 插BUFFER,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后边的SIZE_CELL, 不好处理, 所以使用这个流程, 在ENCOUNTER中, 处理hold问题, 没有在ICC中, 效果好的, ICC一次我就可以处理好, encounter中, 我最少需要2次的,

但是在encounter中,使用这个方法,,我可以把我的design面积减少最少1/5(目前只比较过一个design), 所以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我是找前段的朋友帮我处理, pt输出的文件的,效果还不错的, 呵呵

网友:
pt 可以输出适合astro and pt自己的eco 脚本文件
如果用encounter的话,需要将pt output的eco脚本转换成encounter的
比如remove_buffer 改成ecoDeleteRepeater ,
个人觉的对于remove_buffer  size_cell 这两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inter_buffer 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pt 的脚本直接给了一个instance的端口,而不是一个net;需要在encoutner里面找到端口所在的net。

另外做eco的时候,大家习惯用手改,还是写好eco 脚本让工具自己去run?
个数不多,都是自己手改,感觉这样效率高,而且负面效应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ecoAddRepeater,而不用 detachTerm attachTerm 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feedthrough问题  如何解决呢?

网友:
华大的ICE在fix timing上,效果很不错。 而且可以产生pt icc  soc 三种格式eco脚本。

网友(2017-03-20):
    大神,请问要将PT吐出来的text文件,如何转换为EDI可用的脚本来进行ECO?很急啊,烦请大神指点啊!

网友(2018-01-06):
Thanks for the info... this is really help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