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代表的意思

楼主(2012-06-19):
大家看一下 这个starting material 是什么意思啊 单位怎么是电阻,
还有下面那个inter-layer dielectric thickness 是二氧化硅的厚度吧,求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tarting material 指 p substarte , p衬底。 <100> 指晶向指数,有100, 110, 111.
   inter-layer dielectric thickness, 指二氧化硅的厚度,active指有源区, field指场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衬底的Unit还是不大懂,怎么是ohm-cm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um吧

网友:
电阻率的单位不是Ω.cm是什么,有公式可以转化为掺杂浓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电阻率的单位  用什么公式可以转化为掺杂浓度啊?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教!谢谢

网友:
电导率公式 σ=nqun+pqup               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