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人会把GDS转成DEF ,要层次化的,包含连线信息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2012-06-19):
哪位高人会把GDS转成DEF ,要层次化的,包含连线信息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据说cadence 20年前就研究过,可行,但是容易助长盗版,所以呼吁业界不要开发
还是听说,某个小EDA公司标榜自己的软件有这个功能

楼主:
大侠啊,能告诉我这种软件的名字吗?我想做模拟版图的POWER分析,CELL级的,目前想用ECOUNTER做,除了转DEF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晶体管级的power分析吧,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GDS转DEF,比较复杂,需要连线信息,这需要从schematic中得到。如果是整个芯片,相信流程繁琐。

网友B(2019-04-08):
新人来答个,用redhawk的gds2def可以的吧

网友C(2019-12-26):
引用 网友B:
新人来答个,用redhawk的gds2def可以的吧

redhawk gds2def时,提示我gds2poly失败,提示map文件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下,map文件中OD,PO,CT层需要添加吗,还有每个层对应的text层必须填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dhawk gds2def时,提示我gds2poly失败,提示map文件有问题。我想请教一下,map文件中OD,PO,CT层需要 ...

不需要,写M1/2/3...MTOP就可以

网友(2023-09-01):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