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做svs时VDDVSS导不出来

楼主(2012-06-19):
schematic中含有调用的symbol,symbol中VDD,VSS未引出,其他pin引出,在symbol中显示,symbol的底层电路含有VDDVSS,(INV的schematic全含有,但symbol只含两个输入输出)电路其他部分的VDDVSS也是做了symbol,即整体schematic中含有不带VDDVSS的INV模块之类的symbol,同时也含有VDDVSS的symbol。 这种情况下的schematic导出网表时有时会失败,有时成功(不明原因)。用导出的网表与cdl网表做svs,出现错误,错误分项全是VDD或VSS没信号。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各位我感觉可能是整体schematic中的VDDVSS symbol没有连接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请教一下svs是什么?

网友(2012-09-22):
是不是 VDD VSS做了global处理?
或者 VDD VSS 没有写在pin list里面?

网友(2013-06-15):
你好,请问一下如何做SVS验证?能否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