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峰值检波电路的输出

楼主(2012-06-19):
各位达人,请问如何能提高如下电路输出的电平,小弟新手。用2-4v输入输出总是差0.5v左右。怎么办嘞?

楼主:
另外怎么选取检波时用的二极管和jfet?真心求教.谢谢大家。

网友:
等待大牛解答!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

楼主:
真心求教,有没有人啊。。。!!

网友:
问一下你的频率有多高?频率高了那个10P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运放的选型与偏置施加对吗?

网友:
把R2的阻值改到1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