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指教一下(工艺文件)

楼主(2012-06-19):
后两项 Birds Beak 和Spacer Size 在图表中怎么理解啊,谢谢!

网友:
楼主的头像经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也很拉风啊

可是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locos中的场氧到active的交接宽度和poly侧墙宽度吧

网友:
4楼正解
长场氧的时候鸟嘴 不可避免的进入有源区     侧墙主要是ldd注入   尽量避免热载流子注入对管子的影响(vt)

网友:
横向扩散的数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