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测试结果,为何温度系数良好但输出离散度大

楼主(2012-06-20):
回来一片1.8VLDO,测了17颗芯片,20度的输出值较离散,最小的1.788,最大的1.873,具体分布见下表。不过没颗芯片的温度系数都还不错平均18ppm/K。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多谢了!
<1.792
1.79-1.802
1.80-1.811
1.81-1.822
1.82-1.835
1.83-1.842
>1.842

网友:
没做Trimming吧?不错了,5%的精度范围。但如果大批量测的话,我认为精度的离散性比这还要大。17颗说明不了问题,写个论文做个研究啥的还行,做工程还不够。CP测完再把结果秀出来吧,看看精度和温度系数是多少?
温度系数也是17个样品都测了吗?最大多少?用的什么工艺?能做到20以内也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你在流片前有没有做MenteCarlo分析
另外bjt在不同corner的电压是不同的,我以前的仿真是有+-15mV的偏差。
另外电阻的mismatch不知道你做得怎么样。
如果都ok还不好,只有trimming了。
通常我不喜欢trimming。

网友:
样本太少,不做trim的话这样的结果算不错了

可能的两个原因:1)bandgap的输出偏差,这个有单独测吗?
2)OP的offset

网友:
有可能跟溫度相關的offset有關, 或是gain太低了.

网友:
1%偏差比较正常!

网友:
样本太少,起码总数上千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