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setuphold提示

楼主(2012-06-20):
本人在用icc导出的.v和pt导出的sdf文件反标后仿的时候总是遇到$setuphold提示的违例:

"smic13g_neg.v",18853: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9_

    $setuphold(posedge CK:5348, posedge RN:5303, limits: (176,-37)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11_

    $setuphold(posedge CK:5362, posedge RN:5302, limits: (234,-52)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tmp_3_reg_11_

    $setuphold(posedge CK:5362, posedge RN:5302, limits: (234,-52) );

"smic13g_neg.v",18853: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tmp_3_reg_19_

    $setuphold(posedge CK:5362, posedge RN:5302, limits: (173,-36)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13_

    $setuphold(posedge CK:5362, posedge RN:5302, limits: (234,-52)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19_

    $setuphold(posedge CK:5362, posedge RN:5302, limits: (234,-52) );

"smic13g_neg.v",18853: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18_

    $setuphold(posedge CK:5363, posedge RN:5302, limits: (173,-36)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tmp_3a_reg_14_

    $setuphold(posedge CK:5375, posedge RN:5304, limits: (231,-52)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tmp_3a_reg_10_

    $setuphold(posedge CK:5375, posedge RN:5303, limits: (231,-52)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tmp_3a_reg_12_

    $setuphold(posedge CK:5375, posedge RN:5304, limits: (231,-52) );

"smic13g_neg.v",18781: Timing violation in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tmp_3a_reg_11_

    $setuphold(posedge CK:5375, posedge RN:5304, limits: (231,-52) );

这个提示到底是setup 违例还是hold time违例呢,那个limits总是看不懂

这个case的icc和pt什马的都过了,但是一直有这个错误提示,vcs后仿总是失败。。。求大神指导阿。。。

楼主:
木人瓦,我看了下库里面的定义有那个一段儿:
`timescale 1ns/1ps
`celldefine
module DFFRX2 (Q, QN, D, CK, RN);
output Q, QN;
input  D, CK, RN;
reg NOTIFIER;
supply1 xSN;

  buf   XX0 (xRN, RN);
supply1 dSN;
wire dD;
wire dCK;
wire dRN;
  buf     IC (clk, dCK);
  udp_dff I0 (n0, dD, clk, dRN, dSN, NOTIFIER);
  and     I4 (flag, dRN, dSN);
  buf     I1 (Q, n0);
  not     I2 (QN, n0);

  specify
    specparam
    tplh$RN$Q  = 1.0,
    tphl$RN$Q  = 1.0,
    tplh$RN$QN  = 1.0,
    tphl$RN$QN  = 1.0,
    tplh$CK$Q        = 1.0,
    tphl$CK$Q        = 1.0,
    tplh$CK$QN        = 1.0,
    tphl$CK$QN        = 1.0,
    tsetup$D$CK        = 1.0,
    thold$D$CK        = 0.5,
    tsetup$RN$CK    = 1.0,
    thold$RN$CK    = 0.5,
    tminpwl$RN     = 1.0,
    tminpwl$CK    = 1.0,
    tminpwh$CK    = 1.0,
    tperiod$CK    = 1.0;

    if (flag)
      (posedge CK *> (Q +: D)) = (tplh$CK$Q,    tphl$CK$Q);
    if (flag)
      (posedge CK *> (QN -: D)) = (tplh$CK$QN,   tphl$CK$QN);
    $setuphold(posedge CK &&& (flag == 1), pos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NOTIFIER, , ,dCK,dD);
    $setuphold(posedge CK &&& (flag == 1), neg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NOTIFIER, , ,dCK,dD);
      (negedge RN *> (Q +: 1'b0)) = (tphl$RN$Q);
      (negedge RN *> (QN -: 1'b0)) = (tplh$RN$QN);
    $setuphold(posedge CK, posedge RN, tsetup$RN$CK, thold$RN$CK, NOTIFIER, , ,dCK,dRN);
    $width(negedge RN, tminpwl$RN, 0, NOTIFIER);
    $width(negedge CK &&& (flag == 1), tminpwl$CK, 0, NOTIFIER);
    $width(posedge CK &&& (flag == 1), tminpwh$CK, 0, NOTIFIER);
    $period(posedge CK &&& (flag == 1), tperiod$CK, NOTIFIER);

   endspecify
endmodule // DFFRX2
`endcelldefine

这个库里面的关于CLK和RN的$setuphold的notifier和一般的setuphold time定义貌似不太一样,我改了下testbench就搞定了,貌似是RN保持的时间不足

网友A(2012-08-03):
以第一行为例:
"smic13g_neg.v",18853: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9_
    $setuphold(posedge CK:5348, posedge RN:5303, limits: (176,-37) );
5348-5303=47<176,setup也就是recovery满足,
5303-5348=-47,绝对值超过了-37,因此hold不满足。
原因:要么pt没有分析到,要么电路上这个地方是false path。

cxa
RN在CK之前出现上升沿,setup 47,小于176,不满足

网友(2012-10-24):
这个解释怎么感觉有点和看文档的不同呢?

网友(2012-12-06):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看到data_event(RN)是在reference_event(CK)的前面,这个应该是建立时间吧,建立时间只有47<最小建立时间176,因此不满足建立时间的条件。这里跟保持时间没关系吧
下面的是$setuphold的定义,引自verilog2001的标准:
$setuphold ( reference_event , data_event , timing_check_limit ,  timing_check_limit
[ , [ notify_reg ] [ , [ stamptime_condition ] [ , [ checktime_condition ]
[ , [ delayed_reference ] [ , [ delayed_data ] ] ] ] ] ] )

网友(2014-09-16):
3楼正解

网友(2014-11-30):
楼主,看了这个标准单元的定义:
其中CK,D,RN 端口 ,和dD,dCK,xRN 怎么连接的,没有看到相关语句。一般不是wire类型的需要配合assign语句赋值么?
难道是跟这句有关:
$setuphold(posedge CK &&& (flag == 1), neg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NOTIFIER, , ,dCK,dD);
可是看语句解释,没有看到相关解释?

网友(2015-03-28):
setup违规,那个限制(s,h),可以认为是时钟延往前s,往后h 这个范围内数据不能有沿出现
至于h是负值,是因为时钟和数据进入这个模块后到真正的采样点还有个各自的延时,数据延时要大一些,所以从模块接口上看,数据在时钟延前面变化(h是负值).
至于pt检查没查出来,那就得看你pt检查怎么做的了,这个路径查没查(false_path),怎么查(各种参数设置和仿真符合么)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7楼和12楼才是正解

网友(2015-05-28):
请问下,上面的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5-12-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7楼和12楼是大牛呀,赞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limits: (176,-37) );这些值在.v库里面根本找不到呀,到底这些值在哪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6-13):
7楼和12楼正解

网友(2016-12-04):
PT在这块的确事false path,但是VCS不是动态时序分析么?主要分析异步时序电路,我现在电路里因为两种异步时钟,PT,FT都没问题,但是VCS出现$setuphold错误,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是虚假路径,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9-01-22):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2020-07-02):
3楼错误,7楼12楼正解

网友(2021-05-25):
学习了,看手册,感觉就是不说人话

网友(2022-06-22):
学习了,谢谢大佬们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A:
以第一行为例:
"smic13g_neg.v",18853: Timing violation in tb_pb_Cal.pb_cal_test.weight_3_reg_9_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