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20):
`ifdef BMD_64
    output [63:0] trn_td;
    output [7:0]  trn_trem_n;
`else // BMD_64
    output [31:0] trn_td;
`endif // BMD_64
    output        trn_tsof_n;
    output        trn_teof_n;
    output        trn_tsrc_rdy_n;
    output        trn_tsrc_dsc_n;
    input         trn_tdst_rdy_n;
    input         trn_tdst_dsc_n;
    input  [5:0]  trn_tbuf_av;

`ifdef BMD_64
    input [63:0]  trn_rd;
    input [7:0]   trn_rrem_n;
`else // BMD_64
    input [31:0]  trn_rd;
`endif // BMD_64
    input         trn_rsof_n;
    input         trn_reof_n;
    input         trn_rsrc_rdy_n;
    input         trn_rsrc_dsc_n;
    output        trn_rdst_rdy_n;
    input [6:0]   trn_rbar_hit_n;
    output        trn_rnp_ok_n;

网友:
问题不明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指 trn_tsrc_dsc_n  等3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晕,给了个信号名,谁知道啥意思。

网友:
也许是description?

主要的名字有:
start of file, end of file, source, destination, hit, read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到了,是 discontinue 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