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 encounter里读入 .sdc文件,关于operating condition的warning

楼主(2012-06-20):
首先,我用的这个工艺库里的三个库分别是 IC05CScore_27_max.db IC05CScore_33_typ.db IC05CScore_36_min.db
分别对应的 operating condition是 WORST TYPICAL BEST。
综合的时候用的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ORST -library IC05CScore_27_max,
然后在 encounter里读入 .sdc文件的时候,报
**WARN: (TCLCMD-1013): The SDC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ssertion is not supported. Please use the Encounter setOpCond command to specify library and operating condition information. Use the setAnalysisMode command to control single vs. bestCase/worstCase vs. on-chip variation timing analysis.
这个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
在SDC里面把那行删掉
在ecounter里面用setOpCond 和 setAnalysisMode  重新定义,具体做法看这个命令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看看那两个命令先,谢版主啊~~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B:

   有解了吗?

网友(2014-11-14):
虽然说报warning,不过在我这里仍然可以设置上相应的operating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