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ce 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20):
每次启动icfb 窗口都会自动弹出一个“waht's New in 5.10.41.500.6”界面,,打开layout 也会自动弹出 “About What's New”这样的窗口,请教各位怎样设置才能使这些窗口不再弹出??十分感谢

楼主:
每次启动icfb 窗口都会自动弹出一个“waht's New in 5.10.41.500.6”界面,,打开layout 也会自动弹出 “About What's New”这样的窗口,请教各位怎样设置才能使这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窗口有个设置,“下次不弹出”,左上角的菜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