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 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2-06-20):
首先bandgap中运放的指标(比如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根据什么来确定,其次如何分析环路稳定性,因为一个是正反馈,一个是负反馈,两条环路的增益差相位差还有带宽差有没有什么要求,如何考虑,一个正负反馈都存在的稳定性呢?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环路稳定性用stb仿真就行,在设置里面有,但是要把环断开加上iprobe,在网上搜下方法吧,有很多,这样环路增益和环路GBW就能得到。要想纯仿真运放的性能也可以拿出来仿开环。稳定性自己好好看看吧分析下极零点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