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 DFT综合时bottom-up策略请教

楼主(2012-06-20):
有3个子module和top module. 分别先综合3个子module,然后综合top层。想问下能不能只用1条DFT链进行各个module综合,要是可以的话,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帮顶!
曾经问过一个华为的工程师,他的解释是可以在子模块建立扫描链,然后在顶层串起来,不过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
一般是按照是时钟域来做scan chain。在top层连接成几个chain.最好长度差不多。

网友(2012-08-03):
在bottom综合后写出ctl文件

在top层,set chain count为1,读入ctl文件,insert df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