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6-20):
WARNING*Cancelling function,exceeds nestabilitlimit of 5    这y 是个什么错误啊?我画版图一出现这个警告就不能用鼠标放大,怎么办?

网友:
一个命令重复多次了

退出重启icfb吧

再开的时候设置一下
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s-Nest Limit改大一些

网友(2012-08-24):
多按几下Esc,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