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的get_response(rsp)的用法

楼主(2012-06-20):
各位:
     本人刚开始学UVM,关于get_response(rsp)有一些疑问。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个rsp是从哪里来的。如果DUT是一个apb的slave,那么在apb_master_sequence中加入这句get_response(rsp),它的rsp是从哪里来的呢?是apb_monitor监听到的还是apb_master_driver自己捕获的。我知道apb_slave_driver可以发送rsp的transaction,但是DUT是apb_slave的话,slave的driver就是DUT呀,这怎么弄呀?我都绕晕了。

网友:
从apb_master_driver来,driver可以将读出的数据放入rsp中,调用item_done(rsp);返回给sequencer,sequencer再把rsp返回给对应sequence

monitor一般用analysis_port通过write()将item发送给subscri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