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914 route 有很多open

楼主(2012-06-20):
一个block的PR ,2000个std cell ,没有Macro。(GSMC13)

做了一版,没有什么问题。

后更新了netlist 和sdc ,同样环境,只是替换了netlist和sdc ,结果route就产生了open。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那就修啊, place 结果有变化么

网友:
看你那OPEN是局部区域的一块,还是整个模块了?局部的正常,因为place不一样了嘛
你对比一下,两次设计中内部的modle相对位置放置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电源还是信号?
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这么小的设计,不应该有许多op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module,很小,220X220um 而且是6 metal。
   place没有大的变化,综合后的netlist面积比之前小,利用率也降低了,没有任何congestion。

   都是信号线open。若将面积加宽10um,就一切正常。

   新的netlist当中ICG只用了CLKGTHD4X,若将其全部换为CLKGTOSHD4X, 则一切正常。但是原先的netlist当中也有CLKGTHD4X。

   真是奇怪的一踏糊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处都有,只有一个module,很小,220X220um 而且是6 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是信号线, 各处都有,只有一个module,很小,220X220um 而且是6 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