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示波器探头测量PCIe测试PCIe reference 时钟导致设备复位

楼主(2012-06-20):
请教个问题,用示波器探头测量PCIe测试PCIe reference 时钟导致设备复位,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接地怎么接的,测试点在哪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差分探头接在差分时钟上,差分探头没有接地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