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源使用s参数与spice模型结果不同

楼主(2012-06-20):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源使用s参数与spice模型结果不同
1.8v的是hspice的模型
1.76v的是s参数的模型
都是同一个工程文件扫描s参数后导出不同的文件得到的情况
使用ads时1.8v的hspice的模型与ansoft的一致
使用s参数时比ansoft的结果还要再低,接近1.64v

网友:
时域仿真基本上还是以SPICE模型为主

网友:
能不能把源文件给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能不能把源文件给贴出来

网友:
非常不错,不得不顶一下楼主!

先垫一块,再说鸟 ~~~~~~~~~~~~~~~

防辐射服管用么

网友:
非常不错,不得不顶一下楼主!

网友(2012-12-13):
楼主得到的是纹波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S参数是最精确的,但是S参数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满足因果性、稳定性和无源性,否则仿真出来有可能是错的或不精确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