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一个电源环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设计,共5层金属,在布电源环的时候,布在了第四层(垂直方向)和第五层(水平方向);考虑要计算电源环的宽度,查阅foundry的电流密度,发现第五层和第四层的电流最大密度不一样,分别是1.5mA和0.8mA。

那我在套用计算公式的时候,取哪个电流密度?
我认为是取0.8mA。原因电流处处相等;
这样合理吗?

还有如果电源环太细,那么流片后会出现问题为何?是烧掉?还是工作不起来?

最后,在edi的电源环选项中,有个-interleaving的选项,会影响到电源环四角交接处的布线方式,这样的电源环格式和普通的格式有什么区别和好处?

楼主:
补充一点,计算公式:采用《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一书,要求是使用芯片峰值电流密度;这里我采用dc下,report power命令得到的功耗,功耗除以供电电压后得到电流并留出50%作为余度,再套入公式进行计算的。

网友:
水平的按水平的算,垂直按垂直的算,水平的环宽不一定要和垂直的环宽相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套用公式的时候,要做哪些修改?
因为公式中,有个4n的参数,n是电源环数量
我一直认为4n的意思是,4个边
如果分开算,是不是要取2n?还是4n不变,算出两边的宽度即可?

网友:
考虑电源供应点的位置

环太细,stripe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成了虚设,充电都不足了,怎么烧掉?

网友:
个人觉得不应该除以4,想不通
你可以看看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3/116/2011/20110510197859_2.html ,高人解释下~
如果公式没问题,垂直和水平分开算,和一块算的公式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复位信号Pad容易受噪声影响,可以利用电源/地Pad来减低噪声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把rst信号的pad放在core电源的中间了?可以用io的电源pad来做隔离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网络的连接已经说了除以4确实是因为电源环是4边的。

如果分开算,那总的峰值电流,应该是只有一半分到2边中,然后再把4改成2,因为现在是两条边在分这个电源。

因此算出来的结果应该不变,其实和4个一起算的结果一样,只是没边的金属电流密度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