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的setup 时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6-20):
在我的设计里有一句assign  clk_gps_out=clk_gps
clk_gps是系统时钟,需要接出个端口来有别的用处,就写了上面那句,
但是综合后出现下边的violation,IN01D17这个buffer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延时?
Startpoint: clk_gps (clock source 'clk_gps')
  Endpoint: clk_gps_out
            (output port clocked by clk_gps)
  Path Group: clk_gps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TOP                IPCORE001             IC05CScore_27_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gps (fall edge)               28.00      28.00
  clk_gps (in)                             0.00 #    28.00 f
  U162/YN (IN01D17)                     1305.67 #  1333.67 r
  U161/YN (IN01D4)                         0.23    1333.90 f
  clk_gps_out (out)                        0.00    1333.90 f
  data arrival time                                1333.90
  clock clk_gps (rise edge)               56.00      56.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6.00
  clock uncertainty                       -0.30      55.70
  output external delay                  -18.00      37.70
  data required time                                 37.70
  -----------------------------------------------------------
  data required time                                 37.70
  data arrival time                               -1333.90
  -----------------------------------------------------------
  slack (VIOLATED)                                -1296.20

网友:
你输入是下降沿fall edge,IN01D17应该是反向器吧,造成大致半个始终周期的违例
这应该是你前面上升沿和下降沿混用的原因,clk_gps_out或者这个时钟的源时钟,在前面你应该还是给了其他的触发器使用,工具计算是会在out端假想一个触发器,于是就造成了半个周期的违例的假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你说的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新手,不是很明白~~谢谢啊~~我换了个库,没有这个问题了,就算是莫名其妙的解决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