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画扇形?

楼主(2012-06-20):
我试过若是用circle chop的话,出来是个棱角分明的多边形。原来用l-edit直接就有画扇形的工具,cadence居然没有

网友:
我也没发现怎么画扇形,要是画个圆,用any angle去chop的话,也会发现边缘是多边形的。

网友:
要画一个扇形的目的是什么?logo吗?

网友:
扇形:定位点是扇形的中心,确定好定位点后鼠标的左、中、右三个功能按钮的功能分别是扇形的顶点、后退就绘图结束。
    画扇形的方法:点击鼠标左键后拖动光标离定位点一定距离,然后再次点击鼠标左键,这段距离就是扇形的半径。半径值确定后围绕中心拖动光标到需要的角度,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就结束绘图了。
    我就知道这种画法,有其他更好的,望赐教。

网友:
没搞懂楼上的做法,期待更详细的描述

网友:
上上楼的没讲清楚,平时不用这玩意儿也不明白怎么弄,期待答案!

网友(2012-09-20):
先画一个圆,再画多边形,这两个图形必须都包括所要扇形,然后在做逻辑与。
其中,圆形定义了扇形的弧边,多边形定义了扇形另外两直边。

网友:
可以用autocad画,可以画出任何弧度,然后再用软件转成gds

网友:
Options->Layout Editor Options: Conic Sides选项那里的值改大点就好了

网友(2013-09-02):
回复 网友A:

   改到多大合适呢?

网友:
试了下,不明白Options->Layout Editor Options: Conic Sides选项那里的值改大点有什么作用!具体操作是什么步骤啊?

网友(2016-04-13):
看不懂,在搞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2016-12-16):
Options->Layout Editor Options: Conic Sides选项那里的值改大点好像适合用来画圆吧,画个正方形,选中,ctrl+c就好了啊

网友C:
Conic Sides这个值Virtuoso最大只能设置4000,但是画圆切割后边缘还是不平滑,不知道谁有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2019-10-10):
小设置,大作用。刚好要用到,thanks!

网友(2020-07-02):
感谢,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ic Sides这个值Virtuoso最大只能设置4000,但是画圆切割后边缘还是不平滑,不知道谁有办法可以解决? ...

显示器像素弄低点

网友:
意思是这样吧?圆形和矩形做与运算,结果就是一个扇形。

网友:
22楼正解。create circle+F3.工具越来越好用了。哈哈哈。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C:
Conic Sides这个值Virtuoso最大只能设置4000,但是画圆切割后边缘还是不平滑,不知道谁有办法可以解决? ...

按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