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内地哪个foundry有制造光集成电路?

楼主(2012-06-20):
要设计一个接受红光的集成电路(lambda~650nm),要求foundry起码提供PIN这样的primitive,以及optical window oxide window这样的mask,有做过这样MPW的兄弟吗?

网友:
FAB厂不会有现成的工艺,除非有设计公司在那做过同类的产品。

德国XFAB的一些工艺能满足你的需求,可能光谱响应范围要进行调节。

网友:
一般的FAB厂应该都有的,如UMC-CIS  , HJTC-CIS等,关键是要找到相应的镀膜厂,以前找过清盈的。

网友:
有趣的产品

网友(2013-08-03):
中信国际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