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添加天线二极管之后做DRC的ESD错误

楼主(2012-06-21):
我在添加天线二极管之后,又手动打上了井接触连至VDD,但是DRC检查显示在我自己添加的井接触孔上有如下问题,请高手帮忙翻译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怎么修改?

Max space of any point inside the source/drain area to the nearest pick up in the same well is 30um.

我的天线二极管和自己添加的井接触是放在同一个Nwell里面的,而且两者肯定没有30um距离。

网友:
我觉得就是叫你加well tie的意思。。。具体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well tap. 你确定已经连到power上了?
    没有自己画过。确定在同一个well里面吗?若断开了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2012-09-27):
回复 楼主:

    字面理解是 你添加的二极管有源区内任意一点距离最近的阱接触都不能超过30um, 即把阱接触边沿外扩30uM的话,二极管的有源区应被完全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