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原理图高亮问题

楼主(2012-06-21):
最近正在用cadence画一个比较复杂的原理图模块,想请教一下大家在cadence画schematic时有没有方法选中一根线时让这整根线高亮(目前的情况是选中这根线只有线的某一段高亮),谢谢哈!

网友:
按9
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press 9, that will hilite the wire. the hilite will stay on even you decend into the hirarchy.

楼主:
   你好,请问可以详细描述一下操作方法吗? 我试了一下按住9然后左键单击线的一段和先单击线的一段然后按9,貌似都没有选中与这段线相连的整根线.

网友:
同步发生,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只要双击那一段线就可以了,谢谢楼上几位,虽然你们说的我都看不懂......

网友(2012-08-15):
其实双击只是变成白色了,9可以把不同的线变成不同的颜色,更容易区分。按一下9,再鼠标左键一下需要高亮的线就可以了啊, 不用同时按。

网友:
9:highline
3: cancel highline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按9之前先保存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21):
我汗,不是9不9的问题,按9点亮是因为你把快捷键设成9了而已  快捷键编辑在schBindKeys.il这个文件内,通过vi进行编辑,加入一句话即可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一直只知道是按9

网友(2013-08-04):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一般是9键

网友(2014-05-09):
我参加培训的时候是写点击要点亮的部分,再按9

网友:
3: cancel highline
不成功,还是得到probe >> remove all。

网友(2017-07-18):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