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中add wave的问题

楼主(2012-06-21):
请问我在如下的testbench中用了以下脚本仿真,可是信号就是加不到wave里面,所有信号都看不到,之前我也遇到过几次这个问题,一直未找到原因,请问是为什么?

module WallaceMultiplierTESTTB;

logic [23:0] multiplicand;

logic [31:0] multiplier;

logic reset;

logic clk;

// Outputs

wire [55:0] product;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WallaceMultiplierTEST uut (

.multiplicand(multiplicand),

.multiplier(multiplier),

.product(product),

.reset(reset),

.clk(clk)

);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 "multiplicand = %d, multiplier = %d, product = %d", multiplicand, multiplier, product);

// Initialize Inputs

reset = 0;

multiplicand = 0;

multiplier = 2;

clk = 0;

#100;

reset <= 1;

#7000;

for(multiplicand = 0; 1'b1; multiplicand = multiplicand - 1) begin

#200;

end

end

always begin

#100 clk = ~clk;

end
endmodule

file : run.do

vlib work
vmap work work

#################### Compile the verilog ####################
vlog -sv -f work.file -incr

#################### Start Simulation #######################
vsim -c work.WallaceMultiplierTESTTB
view wave
add wave *

网友:
vsim的时候加:-voptargs=+a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好用了!!~太神奇了~是否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还是不错的,必须顶一下

网友(2013-08-29):
我想像maxplusII中建波形,手工输入波形,怎么不好用呢。使用命令窗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