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求助,ICC ,power straps short 了!!!

楼主(2012-06-21):
菜鸟级求助大侠!工具是ICC

优化power的时候加了 power straps

但结果出来后发现加的power straps下面都放了std cell,这样就导致了一些std cel lpin的连线power short了。

怎样设置不让它在power strap下不放std cell?!

非常感谢!!

网友:
也可以保持这些std放置
power straps不一定要用M1 M2去做,换成其他的不就可以了

楼主:
收到,已ok。

向版主学习!

楼主:
我们用的工艺总共就三层metal,只能用M2、M3做power straps,所以很容易就short了。

网友:
三层就不好放了吧。连GA cell都不要放。以前就ECO的时候给坑了。

网友:
encounter 里面用setPrerouteAsObs
ICC用set_pnet_options

网友(2015-10-20):
看了,很受启发~

网友:
感谢受教了,在哪里设置stripe的层次?encounter和icc

网友(2016-03-22):
好樣的,Good!學習了!

网友(2020-04-05):
受教了,同时本人查阅了一下相关的ICC set_pnet_options 的可选项如下
ARGUMENTS
       -partial
              Allows  standard cells to be placed under pnets, but the pins in
              the standard cells are checked to prevent shorts with the pnets.
              The  -partial, -complete, and -none options control how the tool
              places the cell under the pnets.  These three options are  mutu-
              ally exclusive; you can specify only one.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of these options, -none is used as the default.

       -complete
              Prevents cells from ever overlapping  with  pnets.   A  pnet  is
              treated  as  a  placement keepout.  The -partial, -complete, and
              -none options control how the tool places  the  cell  under  the
              pnets.   These  three  option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you can
              specify only one.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of  these  options,
              -none is used as the default.

       -none  Allows  cells  to  be freely placed under pnets without checking
              for electrical shorts.  The pnets are  invisible  during  place-
              ment.   The  -partial,  -complete, and -none options control how
              the tool places the cell under the pnets.  These  three  option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you can specify only one.  If you do not
              specify any of these options, -none is used as the default.

其中default -none 对pnet下的stdcel pin 没有进行检查和限制 是free的,避免short应该是要注意要添加适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