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HF rectifier 设计

楼主(2012-06-21):
在设计900M rfid的rectifier中,
(1),如何正确仿真rectifier的输入阻抗?
(2),在rectifier的输入阻抗随着负载和源端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给rectifier加入合适的匹配网络,并尽量减小阻抗失配的影响?
(3),如果一直存在着阻抗失配,能量得不到有效传输下,那么如何才能正确评估rectifier的真正效率?
(4),在设计rectifier中,要经常使用到哪些仿真办法和仿真工具?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感兴趣吗?欢迎讨论和指导。

网友(2013-05-26):
我认为通过仿真的方法来确定输入阻抗是不可靠的,或者可以考虑最大最小负载电流对于阻抗的影响,阻抗失配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并且不同的天线结构会有不同的辐射阻抗,因此天线和tag之间的匹配网络的Q值也会改变,进而影响tag的input voltage,因为voltage multiplier的效率还和输入幅度有关,所以这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不容易通过仿真来得到精确的结果

楼主:
请问有什么合适的办法来确定rectifier的效率吗?如何仿真呢?

网友(2013-07-05):
回复 楼主:

你准备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2013-09-05):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么,目前也被困扰,求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真心求指教,请问您有什么好的仿真办法么,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
可以试试用ADS来仿,或者用cadence里面的power source,总之输入源要是power,而不能仅仅用普通的AC voltage。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输入阻抗可以用cadence里面的port源进行sp仿真,可以看S11和Z参数,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效率的问题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恩,我用port仿的,ads没用过,我仿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port里的电阻的阻值是不是应该设置成rectifier的等效阻抗

楼主:
sp仿真的阻抗不准,在此基础上使用port端口仿真出来的必然存在失配,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ADS仿真,ADS的souce power是固定的,输出power可以接一个电阻测电压就可以得到输出power,或者接一个恒流源测电压算输出power,另外ADS可以得到S11,用来计算发射系数,那么输入power=source power×(1-S11^2)。
欢迎大家讨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网友(2016-04-07):
过来凑个热闹

网友:
用PORT源仿真,匹配度么,在尝试,也比较蒙。

网友(2021-01-26):
请问下楼主搞定了么?什么样的结构怎么测试的?怎么选择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