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上快速求零点的方法,请教大神们?[已解决]

楼主(2012-06-21):
拉扎维书 303页 这上面的零点如何根据两条通路电流之和为零的方法推到。好像输出只有一条电流通路。

楼主:
也就是说零点pz=-gm2/Cc是如何通过两条通路的电流和求出来的?

网友:
一条通路是M2,另一条通路是电容,两个电流和为零就能求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好像没有连到输出节点啊,这样如何看成一条通路 ?

网友:
零点顾名思义就是输出电压为0的点,这样输出负载电流为0,只有Cc和M2有电流,两条通路电流之和为0

网友:
楼上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更详细一点或列个详细的等式吗?谢谢!

网友:
我再想想,看想的是否有道理。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把M1看成一运放。我感觉这样说得通,请后面大侠补充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大器输出X那点该什么看?用这方法。

网友:
X点可以考虑用戴维南等效电路

网友:
谈谈我的见解吧。
其实很简单,按照Razavi教授提到的方法,输出端拉出一条线到地,并令该线上的电流为0,输出节点处KCL,说明M1上的小信号电流id1=0,X点的小信号电压也为0,设M2源级电压为V,因为Cc上的小信号电流和M2小信号电流相同,所以又方程V*s*Cc=gm2(0-V),该方程的成立条件就是电路输出0电压且输出零电流,很显然,方程的解,即,s=-gm2/Cc,就是我们要找的零点。

网友:
把M1看成一运放,请大侠补充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Razavi的方法是有小信号输入的时候,根据前面章节讲得输入到输出有两条通路,这样可以是这两条通路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可以求出零点。你根据输出电压为零,反推M1上的电流为零,和假设M1上有小信号输入时,M1的电流不为零矛盾啊。而且M2和电容Cc节点的电压V是如何来的,是小信号输入吗。小信号输入不是应该在M1的栅极吗?

网友:
假设M2的源端电压为V(不管他是怎么来的 反正应该有个值)
M2管子的电流是-V*gm2和流过电容的电流一样
所以电容上的压降等于-V*gm2*sCc
X点的电压就是V-V*gm2*sCc
输出电流是(V-V*gm2*sCc)gm1
零点的条件是输出电压为零 也就是输出电流为零
所以(V-V*gm2*sCc)gm1=0
就可以求出零点s=Cc/gm2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样算出来是右半平面零点啊,但是书上是左半平面。
    但是推导方法有点意思,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啊 奇怪 没发现算错啊
    求大神解释了

网友:
    首先,moonnejs 的问题只是推导过程中的符号问题,分子分母也写反了,呵呵,仔细检查一下,正确推导出来是LPF的zero。
    其次,aries2008 的理解,我写的很清楚,Razavi教授的所谓快速求解零点的方法前提是将输出拉线到地,并设该线上流过的电流也为0,然后构建相应的KCL KVL。由于那条拉线上电流为0,输出节点的KCL方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程:id(M1)=0,不是“你根据输出电压为零,反推M1上的电流为零”,“M2和电容Cc节点的电压V是如何来的”,没有什么如何来的,2v也好,1v也好,无所谓,当做一个未知数帮助推导而已啦,分析电路ac特性的时候在小信号模型中设某个节点电压为Vx之类的方法不是用烂了的吗?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了,谢谢 andrew1986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关注本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饿,理解错了,还写错了,太粗心了。
    假设M2源的电压时V,流过M2的电流是-V*gm2,
    流过电容Cc的电流,应该是V*gm2,和流过M2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节点还有一个电流源.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流过电容Cc的电流是M2源电压除以该点的等效电阻1/gm2.
    所以X点电压是V+V*gm2*(1/sCc)=0
    s=-gm2/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