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A和动态仿真

楼主(2012-06-21):
小弟菜鸟想请教一下。我用QUARTUS做了一个设计,功能仿真正确,并且做STA的时候也没有出现任何违例。但是用modelsim仿真VO文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hold time的违例。请问我该怎样解决这些违例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发现我加了buffer之后,问题还是会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的不够呗

网友:
1. 如果没加载sdf文件,请加载sdf文件;
2. 如果已加载sdf文件,请屏蔽对跨时钟域同步链的时序检查;
3. 如果以上都做了,请检查SDC约束是否设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SDF文件我添加进去了的,请问怎么关闭跨时钟域的检查?怎么检查SDC是否设全呢?我只添加了时钟和PLL的约束。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多加了几个buffer以后,我发现有更多的holdtime 违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过约束试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通过约束来设置呢?

网友:
激励信号有没有添加相应的延迟时间呢,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工程的输入只有时钟和复位,这个需不需要怎么设置延迟呢?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不是有source delay(综合时候添加的),rst_n算是input,也有input_delay吧
可以试试,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