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O口的最大翻转率的问题?

楼主(2012-06-21):
IO口的最大翻转率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啊?输入和输出有什么区别?搜索不到相关资料,还请大家说说!

网友:
与由RC决定的最大升降斜率和由MOS管决定的最大Slew Rate有关。前面的很简单,后面的参见拉扎维。

网友:
输出的时候要看拉动多大的负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谓最大翻转率,是指IO空载,只计算PAD的RC。计算了负载就是实际翻转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为什么不好搜索资料呢?一般搜什么关键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