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合逻辑报错 求助

楼主(2012-06-21):
一个简单组合逻辑加法运算 不知为何报错 多谢大家wire [4:0]  s_vertical_base_address;
wire [4:0]  s_block_vertical_count;
wire [4:0] s_vertical_address;

always @ (s_vertical_base_address or s_block_vertical_count)
     s_vertical_address = s_vertical_base_address + s_block_vertical_count;

报错 Procedural assignment to a non-register s_horizontal_address is not permitted, left-hand side should be reg/integer/time/genvar

网友:
将always块改为assign s_vertical_address = s_vertical_base_address + s_block_vertical_count;

将第二句声明改为reg [4:0] s_vertical_address;

楼主:
RE: 组合逻辑报错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如果要用always实现组合逻辑,必须定义为reg。报错部分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常识性错误。。。

网友: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