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problem in vcs

楼主(2012-06-21):
1.Error-[XMRE]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Error found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cross-module reference token 'object'.Originating package '$unit'

---in this problem,i have included the file about the 'object',but the error still jump out.

2.Systemverilog keyword 'interface' is not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is context.

---i had checked the interface definition .sv, i found no problem in the file.

网友:
1. Maybe it doesn't need 'object'.  I guess

网友:
遇到了和第二个类似的问题,但是不值得怎么解决

网友:
1. 应该是比较弱智的问题,仔细看看,好好想想。光看报告也看不出什么来。
2. 是不是没有加参数 -sverilog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的
第二个,就比较奇怪了,你确定是在进行sv的编译么?

网友:
什么版本? 较早版本支持不好。换到2011后应该好点

网友A(2012-07-25):
怎么没人回答第一个问题,不管弱不弱智,得有人回答啊。

网友:
疑问描述

While elaborating with VCS, the following error displays:

"Top Level Modules:
       top

Error-[XMRE] Cross-module reference resolution error
/proj/gsd/ids/13.1/ISE_DS/ISE/verilog/src/unisims/MMCM_ADV.v, 223
  Error found while trying to resolve cross-module reference.
  token 'glbl'.  Originating module 'MMCM_ADV'.
  Source info: assign GSR = glbl.GSR;"

解决方案

One reason for this issue is that the dangling top "glbl" is not provided on the VCS command line with the other top-level modules. If so, you can resolve the issue by using the command as follows:

vcs -top top -top vcs <other elab options>

网友(2013-01-11):
1 交叉引用路径问题;一种可能是路径引用的错误;另一种可能是那个object是define的一个宏,在使用的时候没有加‘,应该是‘object。
2 定义interface的definition .sv应该没有问题,而是实例化该interface的construct有问题,比如有可能你是在program--endprogram里面实例化该interface等。

网友:
在环境中是不是需要virtual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初学者很容易碰上的问题,我就被遇见过多次,其实是个语法问题。LZ最好还是自己耐心的找找的自己的code。对自己有提高,我的师傅当时就是死活不说,我看了好久才搞明白的

网友:
这些问题 好像经常碰到  不过后来写代码比较注意格式  编译问题也就慢慢少了

网友(2013-06-28):
    老大知道的话直接说下吧,新手不容易啊,不是每个新手都能自己找到问题根源的。。。
    我遇到这个问题折腾一天了,没能解决,现在去学vcs设置文档也来不及啊

网友:
把报错的LOG贴出来看看,信息太少

网友(2017-06-12):
刚刚遇到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原因是单词写错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要找找你引用的时候这句话前后的句子有没有语法错误, 比如少了冒号, 还有一种情况是VCS的filelist 文件前后顺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找找你引用的时候这句话前后的句子有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2020-07-27):
8楼解释的很清楚了。
解决方案

One reason for this issue is that the dangling top "glbl" is not provided on the VCS command line with the other top-level modules. If so, you can resolve the issue by using the command as follows:

vcs -top top -top vcs <other elab options>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第一个问题,不管弱不弱智,得有人回答啊。

是用的文件对不上,映射不上。比如你用的a网表出的testbench,但是你仿真的时候,用的b网表,b网表里面没有a网表里面的东西,仿真文件和testbench对不上,就会报错,而你以为a和b网表是同一个。一般都是网表用错了,仔细检查网表生成的日期、路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