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电流镜偏置电路

楼主(2012-06-22):
各位大神,我现在做一个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电路,用高摆幅的电流镜来做偏置,有些问题来请教,非常感谢。

1、我在设计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时,是先通过GBW估计支路电流,每个管子的所需的Vdsat, 然后根据 Vth,计算所需的偏置电压。然后在用宽摆幅的偏置电路来得到偏置电压。
    请问这样的过程是否正确?
2、请问是否电路镜中是否两个管子的L必需一样?
      我觉得偏置电路的管子L可以大些,共源共栅电路的电流源管的尺寸要小一些(减小寄生),但这样形成的电流镜L是不一样的,是否可行?
3、看以前的帖子,发现有电流偏置和电压偏置的概念,请问有什么区别呢? 我自己看书没有注意到,请问哪里有介绍?
    我在设置宽摆幅的偏置时,主要是调整管子的尺寸来得到想要的偏置电压,电流镜的匹配几乎没有顾及,这样几乎相当于固定电流调整W/L来得到电压,完全没有钳制,很担心这样得到的偏置电压是否精确、稳定。

楼主:
顶,求指导啊

楼主:
再顶,求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1、过程正确。我们在设计之前,会有很多单管的仿真,对工艺参数有一个定性定量的认识,如Vdssat、Id、W/L三者之前的关系;对于运放中尾电流肯定是用电流镜镜像过来;而其它的由共栅管的栅当然是用电压偏置,此时就需要计算栅级偏置电压。
2、电流镜中的两个匹配的管子,L肯定尽量保持一致,这里有两个原因:1、设计的L并不是实际的有效沟长;2、不同L的匹配性差。既然你的电流中的尺寸小以减小寄生电容,那偏置电路中管子为何不同比减小呢? 肯定是L一样匹配性好些。莫非你想的是,偏置管的尺寸大些,可以减小它的随机失调?你再细细想想。
3、电流偏置指的是用基准电流镜像给电路提供电流,电压偏置指用一个稳定的电压如基准给指定电路一个确定电压,再利用这个电压去设计你电路中所需要的电流。区别在于你的电路偏置过来的是电流还是电压。原则:全局用电流偏置,局部用电压偏置。

网友(2012-08-31):
跟着学习了一下

网友(2013-10-01):
讲的好啊 学习了

网友(2014-04-18):
学习了,最近调偏置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B(2014-05-2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下,典型的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左边是尾电流和输入差分对),右边一共8个管,最上面的p管和最下面的n管用电流比例关系来偏置,中间那四个管偏置根据什么来定啊...希望有空能解答下,谢谢!

网友:
先根据确定的过驱动电压和阈值还有上下两管的Vds,确定一个值。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增益,管子饱和情况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开始需要确定的是你最上P管和最下N管的Vdssat,然后cascode管的Gate电压就应该是Vdssat+Vgs,当然这里也需要留一定的margin,可以稍大一些,比如多50mV. 具体的W/L就取决于你cascode管的I和Vdssat了,这个都是已知量了,所以可以求出来了。就现在而言,不推荐手算了,不准的,最好是基于单管的仿真结果来设计。对了L这里可以尽量小一些,可取最小的Lmin,因为这里不需要怎么匹配。仿真调试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建议你试试,goodlu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请问下,你的步骤中没有涉及Av等这些,都是通过vdssat和i来求w/l,是不是先出w/l,再仿那些GBw,Av,PM等,然后再做再调整的(就是问下流程:假设运放给你的GBw,Av,Pm等指标,选定运放的结构后,先定I,vdssat来求w/l,然后仿Av哪些指标,再做调整,比如Av小增大gm)  还有你说的单管仿真,是指做dc仿真看管子的operating points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单管仿真..能具体点吗...我只会dc仿真时候看下operating points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参数的设计初始的推导都是从AV,GBW,PM等指标推出的,关于详细的推导你可以参考Allen的书;
关于单管仿真,一是设计过程中你需要得到采用的工艺下的部分设计参数,如VT,迁移率等等,类似于你说的op仿真;当然这些参数是可以通过读取工艺库文件得到,还可以通过单管的仿真得到,后者可以扫描得到各种情况下(conner,temp,L,W等)的参数值,举个例子:W/L,Vov,Id三者,固定其一,扫描得到另两者之间的曲线;另外有种设计方法叫基于Gm/Id设计,eetop上有不少资料,你可以搜搜,不过有点繁琐,我也没试过。

网友(2014-09-29):
回复 网友A:

   第二点中为什么匹配需要L相等,而不是W呢。

网友:
回复 14# xi8meng 问一下,为什么cascode的管子的L建议尽量取小呢?从失调角度来讲,尺寸大点应该较好啊。

网友(2014-11-11):
回复 网友A:

   “全局用电流偏置,局部用电压偏置"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2015-07-24):
   全局用电流偏置 应该容易理解  偏置电压经过长导线肯定就不准确了  因为在导线上有消耗至于 局部用电压偏置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正确  电压偏置会有问题  比如阈值随温度 以及不同工艺角的变化  可能会导致尽管偏置电压精确  但电流可能会很大的偏离理想值

网友(2016-03-15):
回复  djlfxl

OP参数的设计初始的推导都是从AV,GBW,PM等指标推出的,关于详细的推导你可以参考Alle ...
引用 网友A:

W/L,VOV,Id 三者固定其一仿其他的曲线原理上可以理解,具体操作的有没有教程什么的,谢谢,初学者请见谅!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过程正确。我们在设计之前,会有很多单管的仿真,对工艺参数有一个定性定量的认识 ...

给一直存在的疑惑解答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  中间四个想不出来根据什么进行定参数 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