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如何判断输出端是否直接连到FF上?

楼主(2012-06-22):
被一个朋友问到的问题,支了几招,不知最后是否解决,拿来同大家分享

是个block,在DC读入RTL,elaborate之后,compile之前,要求把输出端都扫描一遍,如果是直接同FF相连,设一种output delay,如果不是,设另一种delay,如何用script自动实现?
希望直接在内存中完成,不希望写到一个文件中,再读入这个文件,处理

网友:
current_design block(flatten)
foreach_in_col port [all_outputs] {
          set nets  [get_nets -of_obj $port]
          if {[sizeof_col [get_cells -of_obj $nets -filter "is_sequential==true"]] == 0} {
            set_output_delay $port xxxx
           }
         else {
            set_output_delay $port xxx
         }
        }

没试验过。。。。。

网友:
级别太低,看不懂跪求解释

网友:
跪求解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就是這個思路
但是
好像 is_sequential 屬性要等到 compile的map之後才會出現,我想要在compile之前就知道那個連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属性只有elab之后就有了,无需compile。

楼主:
谢谢,有空时,我自己去试试

网友(2016-09-17):
回复 网友A:

   真牛,虽然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elab是干什么呀?

网友(2020-03-26):
脚本玩的溜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