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e语言编写自动售货机在modelsim上仿真,求指导

楼主(2012-06-22):
(1) 可投5角和一元两种硬币;

(2) 饮料单价为2.5元;

(3) 系统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硬币,判断钱币是否足够,当所投硬币达到或者超过购买者所选面值时,则根据顾客的要求自动售货,并找回剩余的硬币,然后回到初始状态,当所投硬币面值不够时,则给出提示,并通过一个复位键退回所投硬币。然后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
给多少钱呢

网友:
很简单的啊,看看状态机怎么写的不就会了

网友:
状态机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点也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不过终于钻研出来程序了,但是测试文件老是不对,麻烦给指导一下
module shouhuoji(one_dollar,half_dollar,collect,half_out,can_out,reset,clk);
parameter idle=0,one=2,half=1,two=3,three=4;
      //idle,one,half,two,three???????????????????
input one_dollar,half_dollar,reset,clk;
output collect,half_out,can_out;
reg collect,half_out,can_out;
reg[2:0] 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can_out=0;collect=0;half_out=0;D=idle;end
           case(D)
           idle:  if(half_dollar)          D=half;
                  else if(one_dollar)      D=one;
           half:  if(half_dollar)          D=one;
                  else if(one_dollar)      D=two;
           one:   if(half_dollar)          D=two;
                  else if(one_dollar)      D=three;
           two:   if(half_dollar)          D=three;
                  else if(one_dollar)
                      begin  can_out=1;     //????
                      collect=1; D=idle;
                    end
           three: if(half_dollar)
                  begin  can_out=1;     //????
                  collect=1; D=idle;
                  end
                  else if(one_dollar)
                       begin can_out=1;//????
                       collect=1;half_out=1;D=idle;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测试:
    `timescale 1s/1s
module task_tb;
  reg one_dollar,half_dollar,reset,clk;
  wire collect,half_out,can_out;
  parameter Time=2;
  task t1(one_dollar,half_dollar,collect,half_out,can_out,reset,clk);
  always  #(Time/2) clk=~clk;
    initial
     begin
      clk=1;reset=0;one_dollar=0;half_dollar=0;
    #Time     reset=1;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half_dollar=1;
    #Time     half_dollar=0;
    //
    #Time    reset=1;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finish;
     end
    initial $monitor($time,,,"clk=%d reset=%d half_dollar=%d one_dollar=%d can_out=%d half_out=%d collect=%d ",clk,reset,half_dollar,one_dollar,can_out,half_out,collect);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钻研出来程序了,但是测试文件老是不对,麻烦给指导一下
module shouhuoji(one_dollar,half_dollar,collect,half_out,can_out,reset,clk);
parameter idle=0,one=2,half=1,two=3,three=4;
      //idle,one,half,two,three???????????????????
input one_dollar,half_dollar,reset,clk;
output collect,half_out,can_out;
reg collect,half_out,can_out;
reg[2:0] 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can_out=0;collect=0;half_out=0;D=idle;end
           case(D)
           idle:  if(half_dollar)          D=half;
                  else if(one_dollar)      D=one;
           half:  if(half_dollar)          D=one;
                  else if(one_dollar)      D=two;
           one:   if(half_dollar)          D=two;
                  else if(one_dollar)      D=three;
           two:   if(half_dollar)          D=three;
                  else if(one_dollar)
                      begin  can_out=1;     //????
                      collect=1; D=idle;
                    end
           three: if(half_dollar)
                  begin  can_out=1;     //????
                  collect=1; D=idle;
                  end
                  else if(one_dollar)
                       begin can_out=1;//????
                       collect=1;half_out=1;D=idle;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测试:
    `timescale 1s/1s
module task_tb;
  reg one_dollar,half_dollar,reset,clk;
  wire collect,half_out,can_out;
  parameter Time=2;
  task t1(one_dollar,half_dollar,collect,half_out,can_out,reset,clk);
  always  #(Time/2) clk=~clk;
    initial
     begin
      clk=1;reset=0;one_dollar=0;half_dollar=0;
    #Time     reset=1;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half_dollar=1;
    #Time     half_dollar=0;
    //
    #Time    reset=1;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one_dollar=1;
    #Time    one_dollar=0;
    #Time    $finish;
     end
    initial $monitor($time,,,"clk=%d reset=%d half_dollar=%d one_dollar=%d can_out=%d half_out=%d collect=%d ",clk,reset,half_dollar,one_dollar,can_out,half_out,collect);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