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仿真频谱图求助。。。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2-06-22):
我做一个6位的ADC,仿真得到的数据导入MATLAB做FFT,然后得到如下的频谱图

这个图形很诡异,有些点的 值到了-300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哪里的错,谢谢了。。。

P.S.我根据采保的输出波形对照看了ADC输出的离散信号波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非相关采样吗?

楼主:
回复 2# szyacj  是相干采样啊。。。仿真时输入信号的频率是根据公式算出来的,也就是fin=fs*(n/N),fs为60MHz,N是64,n是13,算出的fin是12.23644MHz。。。谢谢顶贴~~~

网友:
你图里明明写的是128点采样,怎么又说N=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贴错图了,这个是改了采样点数之后重新仿真的,出现的问题是64个点的是一样的,输入频率也是根据相干采样的公式重新计算的

网友:
部分频段里面没有能量呗,首先检查电路,设置和分析程序,如果确定无误的话,建议你多仿一些点,N取得大一点,至少256,n先取得小一点,最好是N的十分之一以内,这样的比较方便看谐波。

楼主:
回复 6# seetoo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取得的N值一直到1024做出来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后来把N加大到2048做出来的频谱图就正常了~~~应该是频率分辨率太低的问题,但是为什么点数太低会出现部分频率处的幅值很小接近于0的问题呢~~~这个还不是太明白~~~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输入信号的满摆幅是1V,ADC输出reconstruction之后信号的VPP也是1,按理说做出来的基波处应该可以达到0dB,但是为什么会是-6左右,达不到0呢~~~谢谢了

网友:
点太少了,就是那个样子的。

对于满摆幅到不了0db,我觉得很可能是matlab程序的问题,你check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本质不是点多少的问题,可能是点少了刚好容易碰到这种间隔着没有能量的频谱。原则上这应该和量化误差的频谱特性有关。我用matlab做的,64点也没看到这种频谱模样。至于满摆幅是不是0db,这完全取决于matlab程序的写法。

网友(2021-04-24):
引用 楼主:
回复 6# seetoo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取得的N值一直到1024做出来还是存在同样的问题,后来把N加大到2048做出 ...

你点数再往4096大了加,还会发现出现一样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