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hspice 能把tran某个时间点的各个点电压保存下来吗?

楼主(2012-06-22):
spectre跑整个芯片能跑动,hspice的收敛性较差,DC不收敛,要先把VIN设从0V开始上升到正常电压。这样开始的绝大部分节点电压点就是0,一下子就收敛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每次跑仿真都要经历上电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请问hspice 能把tran之后某个时间点的各个点电压保存下来吗?这样就可已略去开始的一段了,还能在原来仿真的基础上继续跑,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how about

.save ??

hspice 可以做 sim 10ms ->暫停
再往下跑嗎?

或是 下次由  10ms 後開始跑.

find linux OS

'kill -stop %job'
or
'kill -stop $pid'

'kill -cont %job' - will restart it.

网友:
tran在Hspice中我记得是需要在先计算dc的基础在在开始仿真。

网友:
帮助收敛,可以先用.ic设置各个结点的初始电压么,未必要一定有个上电过程吧

网友:
使用.save与.load语句若想在某个时间点后延续前面的仿真与你加的源有关系,请仔细检查你的源

网友:
.op 2u 10u 100u.......
这就行了把

网友(2020-03-25):
为什么了,我的.load加载.save保存的文件时,新仿真还是从0点开始。难道我所加的所有激励都要减去.save时的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