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port_delay_calculation问题

楼主(2012-06-22):
大家好,图1是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命令报告一条net的延迟信息的一部分。
现在想咨询一下各位,图中的Net slew degradation是什么意思啊,做什么用呢?
谢谢各位了。

图1

图1

网友:
额。。。为啥没人理你。这个简单,就是指从driver pin到load pin, transition变差的数值。你难道没发现From_pin_tran减去To_pin_tran就是这个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先谢谢你,这个我能看出来。
但是,我发现有些net的from_pin上的transition和to_pin上的transiion是相等,有的却不相等(如1楼所示情况),因此,想问问,ICC在用这个命令报告延迟信息时,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这个Net  slew degradation的数值呢?谢谢。

网友(2025-08-12):
这个是当信号通过互连线(导线)传输时,由于导线的寄生电阻(R)和电容(C),信号的边沿会变得缓慢(压摆率降低),这种现象称为压摆率退化(Slew Degradation)。